硅胶管走油耐压多少

楼主(2019-05-02):
请问有没用哪位仁兄过这种软硅胶管走油的,我的油压强是0.3mpa,管径内径5.5外径8mm,油温60℃,不知道能承受住这个压强不

网友:
这个参数问问生产厂家,各个厂家的参数稍微有点差别,一般情况,胶管出厂之前都要做耐压试验。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2 11:45这个参数问问生产厂家,各个厂家的参数稍微有点差别,一般情况,胶管出厂之前都要做耐压试验。
不是从厂家直购的,购买的店家也不知道,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清楚的

网友:
实在问不到,就自己做试验,做试验得注意安全,试验压力比你的工作压力稍高一些。

网友:
比自来水压力稍高,,,,,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2 13:02实在问不到,就自己做试验,做试验得注意安全,试验压力比你的工作压力稍高一些。
嗯嗯,谢谢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5-03 10:40比自来水压力稍高,,,,,
谢谢,我实验测试一下

网友:
普通的够呛。

网友:
最好是有专用的钢丝外套的走油管路,以防万一,出问题再改就来不及了!

网友(2023-01-11):
我们都是用特氟龙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