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设计如何确定臂长,底座和上下运动怎么算的

楼主(2019-05-02):
我设计一个机械手,不知道怎么如何确定他的尺寸,包括大臂 小臂,底座,重量是如何计算的,是用它进行喷洒的 两颗树之间距离3-5米,距离树根部距离大于1m-2m,有小车推得,小车底盘与地是220mm。

网友:
这东西拿来浇树,真是有钱。

网友A:
大臂实现机械臂的旋转和升降动作,小臂一般实现伸缩动作。大小臂尺寸根据它的行程去确定。比如小臂实现两树之间水力喷射,水力喷射的距离是多少?假如机械臂在两数之间,机械臂到某一棵树的距离减去水力喷射距离,剩下的就是机械的有效行程。大臂的尺寸确定类似。

网友:
兄弟,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了

网友:
看楼主这个设计有四个轴吧,打算模仿六轴机器的传动方式吗?

网友B:
这是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毕业设计?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臂实现机械臂的旋转和升降动作,小臂一般实现伸缩动作。大小臂尺寸根据它的行程去确定。比如小臂实现两树 ...

您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2019-06-28):
每个臂事实确定一个自由度的工作范围,设计完可以拿去SW仿真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道,听说精密加工组装好之后,然后运动机器关节,用专业的激光仪器来标定。 看重点,是用激光仪器来最终标定的。个人做没有激光标定的精度全靠机械本身,本身的长度就是你设计时的长度。

网友:
可以用SW进行仿真,看看动作范围是否覆盖

网友:
可以看看机器人计算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