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该塑料件是否能够制造出来及其工艺过程。

楼主(2019-05-02):
本人对塑料成型工艺没有多少认知,只知道注塑、吹塑两种工艺的一些皮毛。
现在设计的一个ABS箱体,为了让它能够尽量一体化,采用了如下结构,上下开了两个口,四个侧面是阶梯盲孔槽。
它能否zhi'zai得出来呢?希望业内人士帮忙简单留个言。能否、何种工艺。感激不尽。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焊接
用热气把塑料丝吹化,像焊条一样堆在两块板之间。如果是管,还可以用电阻丝加热把两个管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焊接
用热气把塑料丝吹化,像焊条一样堆在两块板之间。如果是管,还可以用电阻丝加热把两个 ...

这样它的力学性能估计是满足不要我的设计要求的。所以我想还是得从结构上进行大改。感谢回复

网友A:
塑料焊过后的强度,和一体的差别不大。如果材料不是很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焊过后的强度,和一体的差别不大。如果材料不是很特殊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是用模具来做的话你要考虑怎么出模,你这个整体注塑的话我没有想到怎么出模;根据楼上的答复是可以采用其他的加工方式,我知道的有超声波焊接或者粘接,但是加工成本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模具来做的话你要考虑怎么出模,你这个整体注塑的话我没有想到怎么出模;根据楼上的答复是可以采用 ...

感谢回复。这个不是为批量生产设计的,所以结构对于注塑来说是不合理的。目前能了解到的也就是超声波焊接成型了。

网友:
把这个箱体从中间分开,否则每侧的结构塑料模具无法抽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