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外对刀仪的基准在哪里

楼主(2019-05-02):
  以前操作卧加,打刀长都是在机外对刀仪打的,就是下图的对刀仪,现在到一家新公司干卧加,就我一个人,调试的是一个临时工,现在不在,我不知道他的刀长是怎么打的,看的Z轴工件坐标和我们以前的方法一样,我们是斗山635,就是工件表面距Z轴零点的距离减去150,说明刀长和以前对刀仪打的一样,可这里没有对到仪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干了好几年加工中心没搞懂这个对刀仪的原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设定的基准点和加工中心的基准点是相同的,然后就是通过对刀仪测量出刀具的长度,然后再把刀具长度记录到机床系统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的基准点和加工中心的基准点是相同的,然后就是通过对刀仪测量出刀具的长度,然后再把刀具长度记录到机 ...

谢谢大侠回复,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对刀仪,我不知道那个调试是怎么算算出来刀长的

网友:
三楼说的对,重来不用对刀仪,不过能想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对刀仪,我不知道那个调试是怎么算算出来刀长的

类似数车对刀,试切削(刀尖碰到加工基准面),就可以确定加工的坐标

楼主:
我昨晚想了一下,我现在是把刀对到工件表面,记下当时的Z 轴机械坐标,拿这个机械坐标加上150再减去工件表面距离Z轴旋转中心的距离,算出来的刀长生产没问题,我想我算这个刀长和对刀仪上打的应该一样,就是没有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对刀仪,我不知道那个调试是怎么算算出来刀长的

系统按照公式自动计算的,对刀当前坐标z,减去基准坐标z

网友B:
基准点在主轴鼻端中心点,打表可以在机上测刀长

楼主:
我见过有10来种对刀方式,能干出来活就行,有人做了十来年也搞不懂原理,把活干好就行了

楼主:
对刀方式太多了,我见过不下10种,能干出来活就行,有人干了十来年也说不清其中的原理,还是把活干活才是根本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你想想没有对刀仪时,是怎么算出各把刀的刀补的。只需要找到一个基准面,一把把对就可以了,以刀尖为基准。

网友:
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基准点来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点在主轴鼻端中心点,打表可以在机上测刀长

你这种方法,我试了不是真刀长,我现都是用机械坐标计算的,和对刀仪打的一样,已让以前的朋友验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