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除了钥匙可以更改计数,数量

楼主(2019-05-02):
三菱系统除了钥匙可以更改计数,数量。还有什么办法锁住,不让工人随便更改数量。

网友:
自己程序里面加一个宏变量,每次运行一个完整的程序就加1,只能你自己知道。
不然你再MDI模式下,一个M30或M02数量就加1了

网友:
如果工人就是想更改系统累计的数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网友:
可以在外部做一个保密包装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