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给出出主意

楼主(2019-05-02):
如图所示  做一台吸附设备     平台是10cmx10cm的方管  上下铺4毫米后铁板。上面是4cmx8cm方管。铁板中间有链接承  。做到密封的效果 低压真空   外面有外置抽泵。平台下有孔链接抽泵,向下抽气 放气。  怎么固定上下两层铁板,让它抽气放气的时候依然保持平整,   现在这个方案是外面满焊的方式 。焊完之后铁板中间会起鼓   抽气放气的时候就会响  怎么固定铁板既能密封又能不响

网友:
上下钢板面积多大?上下钢板之间有支撑吗?钢板太薄,四周满焊出现焊接应力

网友:
上下板用螺栓加支撑,用密封条或者密封胶不行么,不知工作状态温度多少,吸附腔不需要螺丝有多大的紧固强度,能保证基本密封就好,如果有合适的折弯设备把上板折弯,只紧固密封下面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是没有碰到过。

网友:
图上蓝色的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平方米钢板在内部真空时受大气压力作用为101325N即差不多10吨的力,所以这种结构就基本无解,
1、内部多加些筋(隔断),分割成小块受力
2、形成弧面

网友:
内部需要增加十字型的加强筋,只有横向的肯定扛不住!

楼主:
如图  能重新设计个图的老师加微信  成功有偿 微信175569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