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直径在线测量

楼主(2019-05-03):
内孔直径47公差0-0.005mm,求在线检测方法.

网友A:
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用气动量仪检测,精度可以的

网友(点评):
气动量仪精度是够,但是如果内孔够长,有锥度是不容易检测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用气动量仪检测,精度可以的

气动量仪,学习了。

网友:
在线是什么线?是内圆磨床吗?

网友:
位移传感器
图上这个是轴承组装线上检测轴承内圈外径的,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参考。轴承内圆磨床的的在线测量头。

网友:
精度有点高,三坐标可以检测

网友:
微米级的检测,如果还要求做Cmk要求的话,基本上就只能选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了。

做两个检测手指探入孔内部。位移传感器测量孔外的延伸段距离

接触式的,可以做到0.1微米级别的重复精度。应当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试试视觉检测如何

网友:
位移传感器这么厉害

网友:
数显的三点内径千分尺就可以吧;气动也可以,成批量可以。

网友:
这种公差等级,视觉也是无法检测出来的,这种需要激光感谢检测栅尺来测。

网友:
向大佬们学习

网友:
气动量仪

网友:
位移传感器请参考基恩士的目录看看,你这个精度比较高的。要慎重。还有空气量仪,这个也是要问厂家看能不能做到这么高检测精度,常用品牌建议选进口的,日本电产东测,德国的马尔。在线测量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产品清洁度。这么高精度的检测如果零件不干净会检测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用气动量仪检测,精度可以的

气密头间隙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