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请教一下电机选型

楼主(2019-05-03):
齿轮齿条传动一个负载大概7kg左右的物体,想选一个小功率,大概在10w左右的,频繁启动制动的低转速电动机。选什么电动机更合适呢

网友:
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都行,功率计算够就行。

网友:
这么小的电气,还是需要增加减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