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油缸结构请教

楼主(2019-05-03):
图片是一款回转油缸的结构图,请问右下方的泄油口,为什么需要,应该不会有液压油流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l3 `. K* c4 r9 G

网友:
有个倾斜油道,应该是主油路通过密封环渗油的回流口

网友:
不是液压油流到这里,是回转油缸中从密封件处泄露出来的液压油

网友:
卸油口一般位于阀体的两段。其作用就是将阀芯作用于阀体两端由于内泄露产生的油液通过此口回到油箱。

网友:
就是这东西

网友:
这是气的,旋转速度2000转/每分   左右

网友(点评):
谢谢,气的就不存在回油的问题了

网友(2019-06-13):
是不是轴承的润滑油口,我看这边刚好有个骨架油封,右边刚好有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