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外接设备之---零件传送带

楼主(2019-05-04):
        工件传送系统一般包括机床上下料装置、传送装置和储料装置。在旋转体加工自动线中,传送装置包括重力输送式或强制输送式的料槽或料道,提升、转位和分配装置等。有时采用机械手完成传送装置的某些功能。当某一台设备发生故障而停歇时,会引起全线停工。因此,对刚性联接自动线中各种设备的工作可靠性要求高。
       在组合机床自动线中当工件有合适的输送基面时,采用直接输送方式,其传送装置有各种步进式输送装置、转位装置和翻转装置等对于外形不规则、无合适的输送基面的工件,通常装在随行夹具上定位和输送,这种情况下要增设随行夹具的返回装置。

下图是机床内部的传送带

工件接料斗,数控车床加工完毕零件后,切断时需要有接料斗接住工件,然后接料斗翻转至传送带上,传送出机床加工区域

工件随传送出机床外部

网友A:
这个在客户那边看到差不多的,确实好用,而且原理十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客户那边看到差不多的,确实好用,而且原理十分简单。

结构简单,价格便宜,而且还有很多更经济实用的变种,这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B:
机床设计中能学到的知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设计中能学到的知识很多

以后会和自动化的联系更紧密

网友C:
这款在马扎克见过的。

网友D:
这个接料斗的气动传递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这种传送带在磨损后怎么更改皮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在马扎克见过的。

不光马扎克,很多机床在出厂前配置,还有一些是后来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料斗的气动传递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这种传送带在磨损后怎么更改皮带的呢?

传送带后端是可以拆下来的,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