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台支撑直径和高度的关系?

楼主(2019-05-05):
小弟最近有两个问题,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回答一下!

因为工作,要设计一90度回转台,转盘直径900mm,转盘采用圆锥滚子轴承支撑和旋转,用平键来传递扭矩,气缸作为驱动源。目前转盘负荷500KG左右,滚子轴承型号30216,上下两个对称定心,设计所遇问题如下:

1.转盘底面距离底座的高度h和转轴支撑直径⌀之间的比例多少合适(底座设有私处均布的支撑轮组作辅助)?
2.转台的启动力矩如何计算(圆锥滚子轴承内径80mm,外径140mm)?

简简简图

简简简图

网友:
1、与转盘联接的法兰厚度+上下两个轴承厚度+两个轴承之间的轴套长度就是转盘底面距离底座的高度h。两轴承之间的轴套长度可以调节高度h.

2、转盘的启动转矩就是转盘的转动惯量(惯性矩)的计算,用微积分计算,理论力学中有圆盘的转动惯量的计算实例。自己先计算下,还有疑问,就继续提问。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的,要不买个机器人用的那种精密减速机试试,精度高承载还很牛逼哦

网友:
有这方面的资料,比如米思米和怡合达都有分度盘设计资料,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搞个分割器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