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ventor文件保存

楼主(2019-05-05):
如何将inventor文件保存为catia能使用的文件?试了好久都没找到ipt

网友:
点左上角“文件”,出现的下拉菜单有“另存为”,这时候后别直接点这个菜单,鼠标指针要悬停在上面大概一两秒以后,它会向右扩展出下一级菜单,就会出现“保存副本为”这个选项了,点开它,在“保存文件类型",就有各种格式的文件供你选了。。。。

网友:
step格式是通用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