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翻面旋转的机构怎么做的更紧凑更薄?

楼主(2019-05-05):
如图,可以看到这个产品为了顶面能够旋转,底部预留了大量的空间,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整个产品做的更薄一些,并保留翻转的功能?

网友:
你确定底部空间是为了翻转而不是储物预留的吗?

简化翻转结构,把转轴去掉。
两侧立面开槽,顶板插入槽中。
底部空间可以做到接近0高度。

网友:
上面是木头材质?

网友:
将活动板旋转轴靠近一边

网友:
转轴放侧边,可滑动,翻转式的同时将转轴滑动到另一侧,基本不怎么占用空间

网友:
我也认为底部空间是储物用的。图片里翻转轴已经在一侧了,需要的翻转空间很小

网友:
两侧卡槽,抽出翻转。

网友:
这个不错,省空间,赞一个

网友:
你这个设计已经很完美了,如果还需要完善,我觉得可以试试将顶部那块板分割成两块,机构还是用以前那套翻转机构,减少下面的翻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