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这个部位怎么加工

楼主(2019-05-05):
麻烦各位看一下!我加工这个零件就是这4条筋就是不对称的,要怎么做才比较能节约成本?

网友:
CNC完电火花清根

网友:
4个筋焊接上去,然后把焊缝打磨光滑

网友:
节约什么成本?刀具成本?时间成本?材料成本?

网友:
按照筋外形,位置,做个对应的模具,套上模具焊筋!

网友:
什么表面精度要求?不能直接成型出来?

网友:
冷挤压吧

网友:
没看到有机加工的要求

网友:
按你的图纸,做一个套圈,用线切割。然后把筋条套在套圈内,焊接。这样比较省吧,而且精度也还可以。

网友:
冷挤压行不  再做一下表面处理就行了

网友:
冷挤压比较好,在使用中焊的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