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面分度凸轮

楼主(2019-05-05):
想要找一个会做弧面分度凸轮的大神帮一忙,我自己写的程序有点问题,是用matlab编制的程序,想找一个人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需要多少费用可以商量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You said a JB without pic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said a JB without pictures。

%左旋p=1,从动盘节圆半径r=45,c=180,分度盘转角a,凸轮转角b,凸轮停歇期转角bd,凸轮分度期转角bf,分度盘分度期转角af
%滚子1 第一停歇期
for t=0:1/8:1
b=pi*t*2/45;a=-pi/6;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一分度期
for t=0:1/52:1
c=180;
m=t/8;r=65;
b=pi*2/45+13*pi*m/45;
a=-pi/6+(pi/2)*(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m=1/8+6*t/8;r=65;c=180;
b=2*pi/45+13*pi*m/45;
a=-pi/6+(pi/2)/(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c=180;m=7/8+t/8;r=65;
b=2*pi/45+13*pi*m/45;
a=-pi/6+(pi/2)/(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二停歇期
for t=0:1/60:1
b=12*pi/36+12*pi*t/36;a=-pi/6+pi/2;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二分度期
for t=0:1/120:1
c=180;
m=t/8;r=65;
b=24*pi/36+24*pi*m/36;
a=5*pi/6+pi*(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m=1/8+6*t/8;r=65;c=180;
b=24*pi/36+24*pi*m/36;
a=5*pi/6+pi/(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c=180;m=7/8+t/8;r=65;
b=24*pi/36+24*pi*m/36;
a=5*pi/6+pi/(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滚子2 第一分度期
for t=0:1/52:1
c=180;
m=t/8;r=65;
b=pi*2/45+13*pi*m/45;
a=-pi/2+(pi/2)*(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m=1/8+6*t/8;r=65;c=180;
b=2*pi/45+13*pi*m/45;
a=-pi/2+(pi/2)/(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c=180;m=7/8+t/8;r=65;
b=2*pi/45+13*pi*m/45;
a=-pi/2+(pi/2)/(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二停歇期
for t=0:1/60:1
b=12*pi/36+12*pi*t/36;a=-pi/2+pi/2;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二分度期
for t=0:1/120:1
c=180;
m=t/8;r=65;
b=24*pi/36+24*pi*m/36;
a=pi/2+pi*(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m=1/8+6*t/8;r=65;c=180;
b=24*pi/36+24*pi*m/36;
a=pi/2+pi/(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c=180;m=7/8+t/8;r=65;
b=24*pi/36+24*pi*m/36;
a=pi/2+pi/(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滚子3 第二分度期
for t=0:1/120:1
c=180;
m=t/8;r=65;
b=24*pi/36+24*pi*m/36;
a=pi/6+pi*(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m=1/8+6*t/8;r=65;c=180;
b=24*pi/36+24*pi*m/36;
a=pi/6+pi/(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c=180;m=7/8+t/8;r=65;
b=24*pi/36+24*pi*m/36;
a=pi/6+pi/(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三分度期
for t=0:1/52:1
c=180;
m=t/8;r=65;
b=pi*60/36+13*pi*m/45;
a=4*pi/6+(-pi/2)*(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m=1/8+6*t/8;r=65;c=180;
b=pi*60/36+13*pi*m/45;
a=4*pi/6+(-pi/2)/(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c=180;m=7/8+t/8;r=65;
b=pi*60/36+13*pi*m/45;
a=4*pi/6+(-pi/2)/(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四停歇期
for t=0:1/8:1
b=pi*88/45+2*pi*t/45;a=pi/6;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滚子4 第二分度期
for t=0:1/120:1
c=180;
m=t/8;r=65;
b=24*pi/36+24*pi*m/36;
a=11*pi/6+pi*(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m=1/8+6*t/8;r=65;c=180;
b=24*pi/36+24*pi*m/36;
a=11*pi/6+pi/(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c=180;m=7/8+t/8;r=65;
b=24*pi/36+24*pi*m/36;
a=11*pi/6+pi/(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三停歇期
for t=0:1/60:1
b=48*pi/36+12*pi*t/36;a=7*pi/3;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三分度期
for t=0:1/52:1
c=180;
m=t/8;r=65;
b=pi*60/36+13*pi*m/45;
a=7*pi/3+(-pi/2)*(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m=1/8+6*t/8;r=65;c=180;
b=pi*60/36+13*pi*m/45;
a=7*pi/3+(-pi/2)/(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c=180;m=7/8+t/8;r=65;
b=pi*60/36+13*pi*m/45;
a=7*pi/3+(-pi/2)/(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四停歇期
for t=0:1/8:1
b=pi*88/45+2*pi*t/45;a=pi*11/6;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滚子5 第二分度期
for t=0:1/120:1
c=180;
m=t/8;r=65;
b=24*pi/36+24*pi*m/36;
a=6*pi/6+pi*(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m=1/8+6*t/8;r=65;c=180;
b=24*pi/36+24*pi*m/36;
a=8*pi/6+pi/(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120:1
c=180;m=7/8+t/8;r=65;
b=24*pi/36+24*pi*m/36;
a=8*pi/6+pi/(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三停歇期
for t=0:1/60:1
b=48*pi/36+12*pi*t/36;a=5*pi/6;c=180;r=65;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三分度期
for t=0:1/52:1
c=180;
m=t/8;r=65;
b=pi*60/36+13*pi*m/45;
a=5*pi/6+(-pi/2)*(pi*m-(sin(4*pi*m)/4))/(4+pi);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m=1/8+6*t/8;r=65;c=180;
b=pi*60/36+13*pi*m/45;
a=5*pi/6+(-pi/2)/(4+pi)*(2+pi*m-9/4*sin((pi+4*pi*m)/3));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c=180;m=7/8+t/8;r=65;
b=pi*60/36+13*pi*m/45;
a=5*pi/6+(-pi/2)/(4+pi)*(4+pi*m-1/4*sin(4*pi*m));
x=r*cos(a)*cos(b)-c*cos(b);
y=-r*cos(a)*sin(b)+c*sin(b);
z=r*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滚子6 第一停歇期
for t=0:1/8:1
b=pi*t*2/45;a=pi/6;c=180;r1=45;
x=r1*cos(a)*cos(b)-c*cos(b);
y=-r1*cos(a)*sin(b)+c*sin(b);
z=r1*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第一分度期
for t=0:1/52:1
c=180;
m=t/8;r1=45;
b=pi*2/45+13*pi*m/45;
a=pi/6+(pi/2)*(pi*m-(sin(4*pi*m)/4))/(4+pi);
x=r1*cos(a)*cos(b)-c*cos(b);
y=-r1*cos(a)*sin(b)+c*sin(b);
z=r1*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m=1/8+6*t/8;r1=45;c=180;
b=2*pi/45+13*pi*m/45;
a=pi/6+(pi/2)/(4+pi)*(2+pi*m-9/4*sin((pi+4*pi*m)/3));
x=r1*cos(a)*cos(b)-c*cos(b);
y=-r1*cos(a)*sin(b)+c*sin(b);
z=r1*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for t=0:1/52:1
c=180;m=7/8+t/8;r1=45;
b=2*pi/45+13*pi*m/45;
a=pi/6+(pi/2)/(4+pi)*(4+pi*m-1/4*sin(4*pi*m));
x=r1*cos(a)*cos(b)-c*cos(b);
y=-r1*cos(a)*sin(b)+c*sin(b);
z=r1*sin(a);
fprintf('%12.8f %12.8f %12.8f',x,y,z);
fprintf('\n');
end
这是我的程序
自动换刀机械手上的弧面分度凸轮
要求先转90度抓刀,伸出100mm拔刀,转动180度换刀,缩回100mm插到,转动90度复位
现在是转动部位的弧面分度凸轮程序有问题
得出的点在solidworks上不能用,说是相邻点太近或重复,而且程序也有问题,每段程序生成的曲线不连续

网友(点评):
厉害啊 我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左旋p=1,从动盘节圆半径r=45,c=180,分度盘转角a,凸轮转角b,凸轮停歇期转角bd,凸轮分度期转角bf,分度盘分 ...

大哥,能帮帮忙吗?小弟实在找不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