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机器人位置重复精度问题

楼主(2019-05-06):
有一款工业机械臂,说明书上标注其位置重复精度为±0.02,但是有个前提,如图所示: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该位置重复精度是在该负载(2kg,额定7kg),规定速度模式下测得的精度值;如果负载加大或者不在该速度模式下或者每次已不同路径到达某一位置时,其位置重复精度都会不同呢?

楼主:
求助,求助啊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我们精确的测不出来  ,就是打个表

网友B:
应该是负载加大或许行程超出都会导致精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精确的测不出来  ,就是打个表

用百分表测到统一位置的重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负载加大或许行程超出都会导致精度下降

那他们标的这个精度是不是意义不大了,实际情况需要实际测?

网友C:
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正常应该是在额定条件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正常应该是在额定条件下测试。

嗯嗯,那这个精度值就是个参考值了,或者说我可以选一个最佳负载,以最优方式重复到达某一位置进行位置重复标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们标的这个精度是不是意义不大了,实际情况需要实际测?

考虑安全系数,条件恶劣了自然要牺牲一些精度或者速度之类的

楼主:
搜到了一点资料,是这么描述的,位置重复精度包括单向位置重复精度和双向位置重复精度;一般来说单向重复定位精度比双向位置重复精度要高得多,这也就解释了图3动作模式导致的精度偏差问题,即如果各个轴每次都是从相同方向达到同一点的位置重复精度要好于从相反方向到达同一点的位置重复精度。

网友D: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实验室环境下的测试数据。一般来说参考可以,但别全信。而且影响精度的因素有很多,末端执行元件的设计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实验室环境下的测试数据。一般来说参考可以,但别全信。而且影响精度的因素有很多 ...

网友:
有负载的时候,精度会有一定的偏差,试试抓取日后要抓取的产品,看看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

网友E: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同一温度,同一负载,同一速度,同一路径下的精度,任何一个变动都会影响重复度定位精度(每个公司这些温度负载速度等可能不同)。
你图1那个水平300竖直25是测量标准周期时间的路径,和重复定位精度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同一温度,同一负载,同一速度,同一路径下的精度,任何一个变动都会影响重复度定位精度 ...

图1就是在2kg负载,在图示路径下的位置重复精度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百分表测到统一位置的重复精度?

是啊,放3只百分表,来回循环打表,看刻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1就是在2kg负载,在图示路径下的位置重复精度值?

不是,重复定位精度一般默认讲的是XY平面精度,Z轴精度会有另外的标注,所以一般测量重复定位精度时Z轴没有运动
图1的路径和重复定位精度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重复定位精度一般默认讲的是XY平面精度,Z轴精度会有另外的标注,所以一般测量重复定位精度时Z轴没 ...

没有Z轴的?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E:
http://www.epson.com.cn/robots/product-detail/104.html
看看这个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epson.com.cn/robots/product-detail/104.html
看看这个重复定位精度

关节型六自由度的跟这个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F(2019-07-22):
XYZ三个方向固定好千分表,机器人末端安装负载块,按同一个程序打表记录数值,再通过EXCEL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XYZ三个方向固定好千分表,机器人末端安装负载块,按同一个程序打表记录数值,再通过EXCEL计算就可以了

谢谢解答

网友:
关节型六自由度的跟这个是有些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