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XA字体仿宋GB2312

楼主(2019-05-06):
CAXA缺少这种,哪位大神有,上传一个,谢谢!急急急!

网友:
找个XP的电脑,里面自带

网友:
既然能上网,那下载个就行了啊!
不要放在CAXA字体文件夹里,放在Windows系统的字体文件里。

网友:
网上可以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已成功下载!

网友(2023-11-24):
这个字体,网上应该好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