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器活塞一般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9-05-06):
要求密封性较好,最重要是摩擦系数小,要很轻易的拉动,还想请教下大家5mm内径的腔体,活塞外径做多大能比较顺滑拉动(活塞高度7mm)

网友:
药店买个注射器测绘一下

网友:
活塞应该是塑料的,主要是密封圈。

网友:
塑料加密封圈

网友:
塑料推杆+橡胶塞

网友:
活塞稍微加点润滑就可以保证能推的动了

网友:
楼上几位,

光靠这五六层楼的走马观花,就已经能确定注射器用途极为广泛。。。

不知楼主说的注射器是干啥的。。。

小时候扎我屁股的那玩意儿,里外都是玻璃。。。

电脑散热器硅脂之类的注射器,好像套着密封圈。。。

还有 那啥。。。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