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关联

楼主(2019-05-06):
零件A另存为零件B,零件A的工程图A另存为工程图B,怎样把零件B和工程图B关联起来??

网友A:
我会在打开的工程图B中,找到管理----替换模型参考,把零件模型A替换成零件B,然后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在打开的工程图B中,找到管理----替换模型参考,把零件模型A替换成零件B,然后保存。

谢谢解答!!
刚从solidworks转过来,很多都不习惯

网友(2019-12-12):
2楼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