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9-05-06):
产品截面形状见图片,材料10号钢或Q235,需要弯成400左右的圆,拼缝焊接连接。
想请问下,压成J型后,弯的时候内侧会不会起皱或者外侧会不会开裂?

网友:
选用折弯性能好的材料就不会

网友:
冷轧板肯定会开裂的!曾用来折九十度直角开裂

网友A:
棒料还是板材?折弯的圆半径无法满足的话,就做成几个扇环形的进行焊接,注意如果扇环小的会有焊接应力

网友:
开裂是必须的,不过试着更改一下工艺,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网友B:
看了三遍才看懂...不知道你说的圆是圆弧短边在内圆还是长边在内圆,400的圆不见得开裂,但是变形和内应力不可避免;
  如果批量大的话,换先成圈,后做J型试试,比如冲压,旋压什么的;  批量小的话,切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还是板材?折弯的圆半径无法满足的话,就做成几个扇环形的进行焊接,注意如果扇环小的会有焊接应力

图纸要求是板材,弯成一个大圆,然后焊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三遍才看懂...不知道你说的圆是圆弧短边在内圆还是长边在内圆,400的圆不见得开裂,但是变形和内应力不 ...

圆弧短边在内侧,不开裂,变形也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圆弧短边在内侧,不开裂,变形也受不了

在短边均匀切割开口,成圆后焊接...焊接变形几乎没法控制;
还是用圆环料,压折成J形截面好一点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B:
在短边均匀切割开口,成圆后焊接...焊接变形几乎没法控制;
还是用圆环料,压折成J形截面好一点

谢谢,现在的工艺就是带料折弯,卷圆,焊接后再液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