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标准化工作

楼主(2019-05-06):
       请问各位,工厂里要实现各种的标准化,需要制定标准,比如维修标准,工作标准等等,也是和精益生产有关系吧,可是有些东西说好说,做也好做,真正到了实践的阶段就会有各种问题。对于我来说把想法落实到文字就有很大的难度,再去制定标准,督促执行,简直太难了。最近的思维也比较混乱,无从下手,来此讨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推荐几本书看看,或者有没有增强逻辑思维的办法或者书籍。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个不能算是标准化工作,应该属于“现代企业管理”的范畴。去书店翻翻《5S管理》《工厂管理》这一类的书看看,应该有收货。

网友:
按照ISO的要求往下排。。。具体表单文件参考百度文库

网友:
工厂有5s管理,6s管理,无非都是做一些细节点多工作,整理整顿什么的,多从网络上学习一些条款会收益很多

网友:
非标厂就不要想了。下一家吧

网友B:
这可是个大工程,长远来看,它也将会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网友C:
国内一般公司的标准化工作就是,规定一套没有配合制度和资源的标准,至于你工程师累不累,不关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个不能算是标准化工作,应该属于“现代企业管理”的范畴。去书店翻翻《5S管理》《工厂管理》这 ...

总觉得不应该单单是管理的问题,还要有技术的因素存在,我们也在做5S效果嘛很不理想。目前来说高层目标很明确,我们这些底层却找不到方法。您推荐的书我会看一下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个大工程,长远来看,它也将会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是啊,公司已经组织了几次讲座了,卓越绩效   精益生产之类的,目标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网友:
不同部门标准化工作侧重不一样,首先得熟悉企业各方面流程,如果是产品标准化还得看产量是否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一般公司的标准化工作就是,规定一套没有配合制度和资源的标准,至于你工程师累不累,不关我事。

确实是这样,写的人只负责写,在他们眼里只要能写出来,就肯定能做出来,做不出来就是人的问题

网友D:
标准化和精益生产是相隔近100年的两个概念。标准化不是精益生产,但精益生产必须有标准化。什么是标准化?举例来说:图纸的大小,必须是标准规定的,而且要有图框,有标题栏,画图要有三视图,分粗细实线,虚线,点划线,标注说明要用仿宋字……这都是用标准“化”了的。如果进你们公司车子是乱停乱放的,你就可以专门划出一些地方,画上线框,贴上标志,再出一个《停车管理规定》广而告之……就是停车管理标准化。与之类似,车间里的设备、工具,在制品,成品的摆放如果是任由工人见缝插针,随便放的,你也可以划定区域,制定规则,也是标准化。……举例是举不完的。总之,对每件事,无分巨细,找到最有效的做法,用文件规定下来,要求按规定做,就是标准化。永远做不完,永远没有底。至于文字,并不是首要问题,重要的是:你是否知道要被标准化的那件事应该如何去做,文字的作用在于,你写出来的东西确实准确地表达了正确的做事方法,也能让所有人看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准化和精益生产是相隔近100年的两个概念。标准化不是精益生产,但精益生产必须有标准化。什么是标准化? ...

说得通俗点就是让别人能复制你工作的框架和指引,一套简明有效的培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