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结构减震隔音

楼主(2019-05-06):
如图,是一个类长方体的微型气阀,箭头那是出气的。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结构将整个气阀包围住,并且起到消音减震的作用,大家对于这个结构有什么建议么?或者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能够消音减震降噪?整个是用来做测试用。

网友:
密封箱体内衬多孔隔音吸引材料

网友A:
看看亚德客的消音排气阀

网友:
国际惯例出气口先把消音器加上,再考虑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亚德客的消音排气阀

装亚德客消音器声音会小很多,不过2米范围内还是觉得挺吵的

网友B:
外面的隔音罩里面用吸收噪音性能好的材料。

网友:
泡沫,棉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面的隔音罩里面用吸收噪音性能好的材料。

吸收噪音效果好的材料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收噪音效果好的材料有哪些??

吸声材料对声音具有很强的吸收作用,吸音材料为多孔构造,通过薄膜或共振作用,对渗入的声音进行吸收,用于超声检查机器的部件之一,同时吸声材料还应和空间周边的传声介质的特性进行相阻挡的匹配,让大部分声音被吸音材料所吸收掉。比如,金属吸音板,矿物棉吸音板,木质吸音板。我们用矿物棉比较多。

网友:
做个盒子  里面吸音棉

网友:
ktv的那种消音棉包一层,淘宝有。或者专门的消音器。

网友:
有标准的气阀消音器。

网友:
加装隔音棉

网友:
可以设计矢量球减振结构,减振效果特别好。

网友:
插个管,排远点

网友:
一般用矿物棉比较多

网友:
前不久刚刚设计里一款消音器,用于减小真空发生器排气的噪音,客户要求在不降低真空度的条件下噪声小于70分贝,量产的产品中最好的可以做到10分贝左右。

网友:
用真空玻璃罩子隔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