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构仿真动画,有个前后顺序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06):
有两个气缸,内部压力不同,要求小气缸先运行到底部大气缸再开始运动,但两个用滑块链接后拖动小气缸大气缸也跟着动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仿真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两个运动,时间重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运动,时间重合了

时间有点冲突,后面电机启动时间延迟就好了。

网友:
中间是同一个活塞杆连接,不可能有前后顺序的差别

网友:
如果只是动画(不考虑实际是否会按气压大小对运动的影响),这个用SW来做,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