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氧AB胶粘连碳纤维管和铝合金法兰盘

楼主(2019-05-06):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管子外径40,法兰盘内径41,有0.5毫米的缝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外径40,法兰盘内径41,有0.5毫米的缝隙

半径方向0.5mm缝隙有点大了。在管子外壁和法兰颈部内表面涂胶。

网友A:
强度做个模型测试下不就行了?反倒是担心同轴度之类的,怎么保证粘结精度,假如均匀0.5mm间隙,对于胶水来说间隙会不会太大了,我们胶水粘结一般的最大间隙就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做个模型测试下不就行了?反倒是担心同轴度之类的,怎么保证粘结精度,假如均匀0.5mm间隙,对于胶水来 ...

谢谢!间隙和胶水有关吗?我这方面没经验,凭感觉是胶水越稠密应该间隙越大吧。

网友:
间隙0.2以内,

楼主:
最小多少,这个间隙和胶的种类胶的粘稠度有没有关系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