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由度的计算

楼主(2019-05-06):
到底怎么算呢……实在不懂

网友:
3个零件没有任何约束时的自由度是3×6=18个自由度。

当组成一个机构,零件之间有相互约束时,1有4个自由度,2有一个自由度,3有4个自由度。所以,整个机构有9个自由度。

不知道计算的是否对?发现计算不对的地方,请哪位社友赶紧指出来,自由度的计算是个难点。

网友:
F=2n-P5=2X3-5=1 我想作为平面自由度,自由移动低副的话,简白讲是不是就是一个向上的自由度。

楼主:
|jinyongjun发表于 05-07 09:53 本帖最后由 jinyongjun 于 2019-5-7 10:00 编辑

F=2n-P5=2X3-5=1 我想作为平面自由度,自由移动低副的话,简白讲是不是就是一个向上的自由度。
请问为什么是2n?一个构件不是应该有3个自由度吗?
那算下来就有4个自由度了,这个地方我不太懂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7 06:563个零件没有任何约束时的自由度是3×6=18个自由度。

当组成一个机构,零件之间有相互约束时,1有4个自由度,2有一个自由度,3有4个自由度。所以,整个机构有9个自由度。

不知道计算的是否对?发现计算不对的地方,请哪位社友赶紧指出来,自由度的计算是个难点。
汗,我没说清楚这个是算平面自由度的,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是2n?一个构件不是应该有3个自由度吗?
那算下来就有4个自由度了,这个地方我不太懂

请看机械设计手册,这个是公式!

楼主:
|jinyongjun发表于 05-07 13:06
请看机械设计手册,这个是公式!

哦哦,谢谢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