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工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9-05-06):
这个工件用那种刀加工  怎么加工 不是批量件

补充内容 (2019-5-7 20:13):
数车的工件  尺寸要求 正负0.02   目前我想到的 只有切刀球型刀片车  而且只用一把

网友A:
球刀,用四轴就可以加工呀!

网友(点评):
这个不需要四轴吧,数车仿形,可能要设2把球刀,弧形前后半段各一,原来做仿形车好像球刀两侧会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刀,用四轴就可以加工呀!

数控车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球刀,用四轴就可以加工呀!

  两把球刀仿型车轮廓,一把尖刀精车但要注意刀具干涉问题。

网友:
防形车床已经是淘汰的机床

网友(点评):
无知,仿形仍然是高效率加工手段

网友:
这种零件就是标准的数控车加工件,无可替代,能替代加工成本也是数倍于数控车。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没问题。典型的车床工件。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用球刀即可

网友C:
我选线割,有2个直角

网友D:
找个做数控的师傅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做数控的师傅加工

我就是做数控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选线割,有2个直角

这是 数车工件   刀具选择 我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刀,用四轴就可以加工呀!

用R几的球刀 需要几把球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把球刀仿型车轮廓,一把尖刀精车但要注意刀具干涉问题。

用R几的球刀 需要几把球刀 尖刀好像 会碰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 数车工件   刀具选择 我没搞懂

好吧,是我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是我没看明白

是我没说清楚 现在  数车和加工中心 cad  图纸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数控车的

技术有待提高哦,这个件难度不大,应该是很普通的车加工零件啊,多了解下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有待提高哦,这个件难度不大,应该是很普通的车加工零件啊,多了解下加工工艺。

就是加工  复杂零件的 经验太少了  ,五年前 放弃了 数控 现在 又重新回来做 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E:
尖刀就可以了吧,MC编程 不走空刀 只要刀具不干涉 应该是很好做的

网友F:
球形刀,用G41/G42,编程应该不太难,
或者用刀具中心编程,把零件轮廓线偏移一个刀具半径出来就是编程轨迹
另外,还需要一把外圆刀开粗,一把尖头刀(主偏角93°)或者槽刀开粗和清根

网友G:
以前做过类似的活,我是用数控车上的成型刀干的,精度不高,说实在的这个要是要精度还真不好干

楼主:
今天才开始试,车出来不太好,完全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做过类似的活,我是用数控车上的成型刀干的,精度不高,说实在的这个要是要精度还真不好干

晚上我上图,现在手机发不了图,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尖刀就可以了吧,MC编程 不走空刀 只要刀具不干涉 应该是很好做的

尖刀刀具侧边会挂到,不能用尖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球形刀,用G41/G42,编程应该不太难,
或者用刀具中心编程,把零件轮廓线偏移一个刀具半径出来就是编程轨迹 ...

晚上我上图,现在手机发不了图,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上图,现在手机发不了图,请教下

尖刀能不能用 干不干涉画个图在MC里面模拟一下就知道了!就类似于成型刀 只要不干涉 就能加工

网友:
大批量的话,冷镦可以实现,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2019-06-11):
数控车床

网友:
量大,上滚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