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的焊接坡口

楼主(2019-05-07):
钢板的焊接坡口一般是用铣床铣出来的吗

网友:
也可以用砂轮机磨

网友(点评):
30后的钢板,坡口大约10mm左右吧,砂轮机要磨多长时间

网友:
量大的买个坡口机器人,精度不高的直接乙炔切一刀算了

网友:
呵呵,我们是铣床铣过,乙炔割过,哪个方便用那个。砂轮机就算了吧,清清焊渣还可以。

网友:
薄点的钢板用砂轮机还行,厚的钢板就得上铣床

网友:
两种方式:1、刨床多片夹一起刨;2、专用坡口机,外观像剪板机,加工部分像铣刀。

网友:
看你多厚的钢板,薄一点的可以直接用磨砂机磨,厚一点的有专门的切割机,追求坡口质量,可以先割后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