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转出来的STP,用sw打不开

楼主(2019-05-07):
我最近要使用CATIA转出来的3d(STP格式),一共有4个3d。
我一直用的是sw2016,但是,只有其中3个能打开,有一个不能打开,不能打开的那个只有7M大小。
客户说所有的3d都是用CATIA设计的。
用proe能打开,但是转出来的sw装配体,是透明的,不好选取,一旦保存(保存后都是最新版),再次打开就会丢失部分曲面。
有没有大神指导原因?

网友A:
其他3D软件转出的STP格式文件拖入SW之后,弹出的对话框先选“取消”,再选“确定”。然后第二个对话框先选“取消”,然后再选“确定”。就行了。反正我觉得SW软件跟其他3D沟通协作很麻烦不好弄。比如,Pro E绘制的文件可以用UG打开而不像SW软件那样频繁出现失败等情况。并且,我觉得SW软件自身的算法还是什么问题,同样打开一个相同的中性格式文件,SW需要花费的时间好几倍于Pro E并且严重占用内存。

补充内容 (2019-5-7 13:26):
@管理员  建议把此人禁言拉黑

网友(点评):
完全的胡扯,solidworks的易用,全球第一,阁下说这些完全没依据的话,不过是仗着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3D软件转出的STP格式文件拖入SW之后,弹出的对话框先选“取消”,再选“确定”。然后第二个对话框先选 ...

我的好像没有弹出对话框....它就直接进行分析,然后卡住了。

网友:
正常现象,何止CATIA,百分之五六十的STP,SW都打不开

网友(点评):
没依据的话,也等你货色敢说,因为不要脸吗,你能说清楚你为什么是13年注册,到17年才开始发帖吗

网友(点评):
你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就不要到处瞎点评,OK?我每天一大堆STP,一大半都打不开, 你是要试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没有弹出对话框....它就直接进行分析,然后卡住了。

没有弹出对话框有可能你的模型曲面或者模型比较复杂,有时候即使是比较简单点的模型SW打开也比较慢。我觉得可能是属于这个软件的算法问题。你再试试。如果不涉密的话,你不妨把模型法出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弹出对话框有可能你的模型曲面或者模型比较复杂,有时候即使是比较简单点的模型SW打开也比较慢。我觉 ...

这个,我估计不能....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
一般的话,俩种情况会用sw打不开。
1、文件太大,导致sw卡死
2、设置默认模板,具体步骤   工具------选项--------默认模板----选中“提示用户选择文件模板”

网友:
可以发到论坛上,让大家帮你试一下。

网友:
我倒是一直用的2楼的方法。实在不行用pore再转一下看看,或者转成iges格式看行不行。

楼主:
各位社友,谢谢了。
现在已经解决了,直接将产品转成其他格式就行了,我是用“x-t”格式打开的

网友(2019-08-12):
自己用solidworks 转的Stp都打不开,都不带提示模板的,看了网上选择模板的也没用。重装也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