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能承受冲压力吗

楼主(2019-05-07):
小型冲床中的工作台需要移动,所以将工作要安装在滑块上,冲床压力在3t,滑块使用重载型的,这样滑块的使用方法能行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参考选型手册上的计算方法,大客户的话也可以把结构参数发给供应商,让他们帮忙算。

网友:
设计有问题

网友:
滑板下面加支撑块

网友:
重型的也不建议冲击载荷吧。

网友:
用滚针的,3吨,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必要这样设计,只有把滑轨型号选的尽量大一些,一条导轨多配几个滑块。

网友A:
滑块需要做成浮动式的,工作时必须承力在实体上

网友:
送料平台浮动式的,当然会影响一点精度

网友B:
有的,不过滑块静载承受冲压的时候必须加支撑。

网友:
滑轨与工作台之间加弹性连接的吧如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需要做成浮动式的,工作时必须承力在实体上

怎么做成浮动的啊,能不能提供结构简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不过滑块静载承受冲压的时候必须加支撑。

怎样才能实现支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成浮动的啊,能不能提供结构简图啊

导向弹簧浮动,依靠冲压力来往下,固定支撑,承力在固定支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才能实现支撑啊

这个你不用考虑,你直接找现成的。好像叫做十字工作台,就是为了移动和受力的。我记着我同事给客户用过,时间太久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