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不出去的钢球

楼主(2019-05-07):
偶然间看到,立体空间的奥妙,亲手做了才知道。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放进去的呢?

网友:
变形了的莫比乌斯环

网友:
看看就可以了,很难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放进去的呢?

分成两半,钢球夹进去后,再把两半组装好即可。

网友:
奇妙的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