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气缸杆受力点在哪里?

楼主(2019-05-07):
在用大直径气缸时有用到外螺纹杆,那么杆受力点在哪里呢? 杆端面? 杆螺纹? 螺纹底部台阶?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不知道懂没懂你的意思,标准气缸就是螺纹受力

网友:
连接螺纹受力吧

网友:
没有你的结构图,不能完全确定与分析。
一般情况下:
活塞杆推出的时候可以是端面受力。
但回收活塞时就只有螺纹受力了。

网友(点评):
指的是推出的情况。 螺纹受力,有出处吗?

网友(点评):
每家各种大小的结构也不太一样,所以要看你的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