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联轴器

楼主(2019-05-07):
在做一款非标有轨小车,连货3T,用双出轴减速电机,减速机左边用鼓式齿轮联轴器(左右齿轮),右边用十字轴联轴器,如下图
我的疑问是,我没用过鼓式齿轮联轴器,会不会因为这个联轴器的间隙大于十字轴联轴器,导致左右两边轮子不同步。
我车子45米没分,减速机转速50转每分。
有懂得大神帮我解答下,再问下,如下图的鼓式齿轮联轴器(左右齿轮)是否能径向补偿和角度补偿。

网友:
先说声抱歉,我对鼓式齿轮联轴器也不太了解。
然后看到你说“车子45米没分,减速机转速50转每分”,3吨的重量,会不会太快了?速度太快对货物和小车自身都有影响的。另外,粗算了一下,轮子直径大概在30公分左右,有轨小车,据我了解都是火车一样的钢轮,感觉好大。。。

网友A:
1.楼主的第一个担心多余了,鼓式齿轮联轴器虽然齿侧隙稍大点,但由于你是双输出电机,转一圈都是一圈,那点间隙相对你这么大的设备完全可以忽略了。
2.是的,鼓式齿轮联轴器除了能径向补偿和角度补偿还能轴向补偿。

网友:
鼓形齿式联轴器属于结构比较紧凑的联轴器,具有径向、轴向和角向等轴线偏差补偿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第一个担心多余了,鼓式齿轮联轴器虽然齿侧隙稍大点,但由于你是双输出电机,转一圈都是一圈,那点 ...

因为没用过,找的供应商也没个参数很全的样本,所以只能百度自己理解。大哥您知道这个回转间隙大概是多少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第一个担心多余了,鼓式齿轮联轴器虽然齿侧隙稍大点,但由于你是双输出电机,转一圈都是一圈,那点 ...

大哥再问下您,如果是单边齿的画是不是只角度补偿,和轴向补偿。不能径向补偿

网友:
建议用弹片式联轴器消除链接误差!

网友(2019-08-26):
两种不同的联轴器,对于同步有要求,最好不要这样使用!可以在远端也使用鼓形齿的!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