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上的这个数字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07):
请教一下,这个12.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前三个分别是内径、外径、高度的话,12.5不会是某种等级吧,估计要问具体厂家了,似乎各家没有统一的规定。

网友:
表面光洁度

网友(2020-08-03):
12.5是唇口高度

网友:
你把油封立起来(径向看),你的这个油封的唇口高度肯定高于端面的

网友:
学习了,一般碰到的都只有3个数字

网友:
唇口高度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