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这个零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加工

楼主(2019-05-07):
    如题,材质是POM的,现在的难度是加工长槽之后头部会变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加工或者不会变形的性价比高的非金属材料,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3D打印,也不贵

网友B:
加工长槽为什么会变形呢,你怎么加工的?

网友:
水切割试试。

网友:
粗,精分开,精加工前加热处理去除应力,应该会好点

网友(点评):
POM的你要人家热处理。。。

网友:
金属的这么干也会变形吧

网友:
冰冻一下再加工!

网友:
这么长槽变形在所难免的,非金属材料有弹性的,有点变形应该不影响装配使用。

网友:
这样的钢件要做好也得花点心思吧,为什么要用非金属材料呢,能不能直接成型出来

网友:
打点石膏试试,空心变实心~

网友:
把料下长一段,开槽别开到头,将头部切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目前切割出来头部那个3毫米口到多大了?

网友:
用在哪儿?量大吗?可以考虑开模做,或者像楼上所说用机加工。

网友:
半精加工后放入温热的水保温去应力,再放烘箱烘干,具体工艺不清楚,可以百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长槽为什么会变形呢,你怎么加工的?

用铣床铣的,这个POM的一加工就变形了

网友:
长槽不铣通,分段加工,最后角磨切开

网友:
优选水切割加工。

网友:
PEEK可以试一下  高分子材料最硬的一种

网友(点评):
Peek材料好贵哦,不计成本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3D打印,也不贵

感谢大神的建议,3D打印完美解决了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