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进来一下

楼主(2019-05-07):
为什么现在的CAD无论安装哪个版本、它的ctrl+右键的快捷方式都是未知指令。。。。求解啊  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A:
使用CAD2008/2012版本的试了一下楼主说的问题,使用Ctrl+右键弹出的截屏如下,请问楼主是不是这个界面?

这个不是未知指令啊。试了一下,应该是对象捕捉的一个快捷方式吧。
有的使用者会在工具栏的对象捕捉设置界面把对象捕捉模式里面的选项全部勾选了,这个命令应该是直接选择某一个需要的对象捕捉选项,以免选择到错误的选项去了~~~

个人愚见,请楼主自己试试,注意甄别~

网友(点评):
对的,我的出来也是这类似的,只是我的要多一些,18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AD2008/2012版本的试了一下楼主说的问题,使用Ctrl+右键弹出的截屏如下,请问楼主是不是这个界面?

 ...

对  就是这个界面   我安装了好多版本  结果  这个界面的指令都是未知指令   按你说的沟选 也不行

网友A:
已经看到楼主的回复了,还有一些疑问,那么我们继续接着聊聊这个命令。
我也是恰好知道这个命令的一点情况,说错了,希望楼主见谅。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界面是对象捕捉的快捷选项。在楼主回复里面出现未知命令,那个应该是楼主在没有进入任何命令(点/线/圆/圆弧)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命令,就会出现如下图的未知指令

这个命令需要进入点(线/圆/圆弧)命令后才能使用。
就是先使用点(线/圆/圆弧)命令之后,再使用这个快捷方式去捕捉这个点(线/圆/圆弧)需要放置的位置(比如说是某一条线的中点/端点/垂足点/交点)。

下面是一个小例子,楼主应该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个人愚见,请楼主自己试试,注意甄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看到楼主的回复了,还有一些疑问,那么我们继续接着聊聊这个命令。
我也是恰好知道这个命令的一点情况 ...

好的  谢谢你的解答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