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和ANSYS应该学哪一个

楼主(2019-05-07):
目前ANSYS市场占有率高,但是听说ABAQUS市场占有率在逐年提高,有望在今后几年赶上或者超越ANSYS,所以想知道该学哪一款

补充内容 (2019-5-8 15:36):
现在一直用的是solidworks自带的simulation   flow simulation插件仿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两个基本差不多,学一个能在工作中应用起来就不错。若有精力,两个都学也无妨。艺多不压身!

网友:
学那个软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有限元的理论,同时有数据处理的能力,这样才能学好有限元分析。
ansys与abaqus都是常用的,个人觉得ansys相对好学一点,因为资料很多。

网友:
我五年前上有限元课的时候,学校老师推荐的就是ABAQUS

网友:
哪个容易上手点学哪个,两者原理应该差不多,我也是初级,上学的时候用ANSYS分析过零件,毕业论文也是用ANSYS做的,但是用了那么久还是仅仅简单的应力和热分析,感觉参数有点多,不知道怎么设置。跟着你一起等待看有哪位社友比较熟练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高校里面用ANSYS居多,理工科的专业研究生阶段会专门开设ANSYS的课程,ABAQUS想和ANSYS一样普及估计没有高校的支持难度不小

网友:
两个都学过,最后用ANSYS,因为有时候需要结构分析,有时候需要流体分析,有时候需要散热分析,所以ANSYS常用些

网友:
ANSYS和ABAQUS各有特点,ANSYS特点:模块比较多包括结构、电磁、热分析等,ABAQUS则擅长结构的非线性分析,学哪个看使用需求吧

网友:
当时是后者了,ANSYS应用的更多一些!

网友(2019-12-18):
ANSYS偏工程,Abaqus偏学术应用

网友(2020-08-04):
各有所长吧。但是我用的是abaqus

网友(2021-06-05):
我知道一款有限元模型转换软件FEMTransfer还不错,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1)它可以实现Patran/Nastran/Abaqus/Ansys/Sesam(Genie/Patranpre)这些仿真分析软件的有限元模型相互转换,保证了板单元/梁单元/实体单元/质量点单元的完美转换,尤其着重关注和完美解决了梁单元的朝向和偏移保持和输入模型一致,转换后不需要再手动调整;
2)将原始模型中的分组一起导入,不需要在新模型中重复操作进行分组,分组名称也采用输入模型中的分组名称以便于快速查找分组;
3)梁截面名称、属性名称、分组名称都是采用原始模型的名称,方便转换后能够快速找到;
4)可以实现模型的缩放,主要用于模型在mm单位制和m单位制之间转换。
5)另外,它还提供一套免费的在线试用网站(femtransfer。com)。
希望能帮到你

ansys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Patran/Nastran
ansys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Sesam(Genie)
ansys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Abaqus
Patran/Nastran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Sesam(Genie)
Patran/Nastran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Abaqus
Patran/Nastran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Ansys
Sesam(Genie)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Patran/Nastran
Sesam(Genie)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Abaqus
Sesam(Genie)有限元模型导入转换成Ansys

网友(2021-08-06):
好像是非线性的计算,Abaqus要更优秀一点

网友(2022-05-15):
现在学校基本上要求学Aba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