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9-05-07):
各位老大哥们,请问松下伺服选型软件Mselect怎么用,又或者电机选型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网友:
伺服电机选型不两句话说不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经常有社友问及此类问题。给你一个比较详细的回答的链接吧。【伺服电机如何进行选型 - 百度文库】https://mr.baidu.com/bcsrg67?f=cp&u=b1d33164f44f4f27

网友:
伺服电机选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给你一个链接,系统的看看吧,下面是链接:
【伺服电机如何进行选型 - 百度文库】https://mr.baidu.com/bcsrg67?f=cp&u=5c7c16df5dd2245a

网友:
电机选型三要素,转速,扭矩,转动惯量

网友:
抱歉,你说的选型软件没用过。伺服电机选型,单从机械的角度说,转速、扭矩、惯量比,大概就这三条

网友:
计算好参数啊兄弟,

网友:
你要不知道计算什么参数,就看书,书上有啥你都弄明白就懂了

网友:
楼上正解,无论干什么先了解学习,然后知道怎么干,不清楚了再到哪里去了解

网友:
转速、扭矩、惯量三个参数很重要。桁架机器人伺服电机选型

网友:
功率,转速,转矩吧

网友:
扭矩,转速,加减速

网友:
我是来看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