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用法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9-05-08):
我们的机器很多地方都用到轴承
1.转台。竖直轴的支撑居然是滚珠球轴承。 我问工人怎么这么用? 6004的球轴承要承受十多公斤的轴向负载,可以吗?
2.止推轴承。 手轮摇动,丝杆螺母运动。 丝杆的两端都是止推轴承其中一端底座是圆槽,轴承的大径孔放进去,然后放滚珠,然后放小径。
   如果止推轴承的外径是20,大径圈厚8 ,小径圈厚8,中间的滚珠间隙是5.   那么底板的安装孔应该直径搞多大呢? 深度搞多少呢?

网友:
转台得用推理轴承承受轴向力。10kg的力比不多100N,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很多书上说能承受比较小的轴向力,但,始终没有查到相关数据,这个”较小的轴向力”到底是多少?或者是轴向力的多少比例,也查不到具体参考数值。所以,为了不惹麻烦承受轴向力还是别用球轴承。如果是简单机构,临时凑活用,不在此列。

网友A:
2L不够专业,所以不要误导别人,你说的问题,在机械设计手册找到答案。2止推轴承的,外内圈的配合都有资料可查,建议下载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查查轴承那章。

网友:
滚珠轴承会不会是角接触球轴承,看清楚一点,滚珠丝杆固定一般都是成对安装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一般按百分之30计轴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L不够专业,所以不要误导别人,你说的问题,在机械设计手册找到答案。2止推轴承的,外内圈的配合都有资料 ...

谢谢指正!深沟球轴承是滚珠轴承的一种,早晨把滚珠轴承看成了深沟球轴承,滚珠轴承包括的内容就多了,但还是要具体到某一类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