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因子能大于0.5吗?

楼主(2019-05-08):
  网上查的资料,大部分说K因子不能大于0.5,偶然看到一款K因子计算资料,还是SW服务专员发的,在大折弯半径R时它的结果就大于0.5,哪个对呢?

网友A:
一般是没有超过0.5的吧。多大的料厚比才会有0.5以上的K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没有超过0.5的吧。多大的料厚比才会有0.5以上的K因子?

如果当K因子0.41时,R/T>=4.5时,就K>0.5.如果R/T更大时,K就更大啦。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们实际应用没有用到有K大于0.5的时候。同一个R/T,不同材质例如磷青铜和黄铜它的K也是不同的,K没有绝对值,各个厂都是用的自己的经验值。我们的K表是没有超过0.5的,最大用到0.45,当然这和我们的应用有关

网友:
极少吧   基本不会

网友B:
K因子这么小吗?为什么我这边0.8,求解答。

楼主:
0.8肯定不对

网友(2019-06-08):
可以大于0.5的,要看材质和折弯角度

楼主(2019-07-21):
我做了个数学模型,当板厚为2,,R/T=>800时,K因子0.5和原K因子0.3的展开长相等。证明上面算法是错误的,一种材料只有一个K因子,是不会变的,

补充内容 (2019-7-21 18:10):
也就是说在卷制非常大的大圆筒时,使用常规计算出是K因子计算展开长,就能得到正确的展开长

网友C(2020-01-06):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数学模型,当板厚为2,,R/T=>800时,K因子0.5和原K因子0.3的展开长相等。证明上面算法是错误的,一 ...

卷圆的K因子是不是0.5,我们都是按照0.5来算的

网友:
一般 钣金折弯K因子不会大于0.5 计算EXCEL表传上 至于为啥不会超过0.5 那时因为除非你的折弯刀确实很垃圾 比如1MM的板 你折弯内圆角要达到4MM差不多才K因子是0.5  想下 你是不是用手拿来折弯铁板啊 哈哈 你的产品都报废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数学模型,当板厚为2,,R/T=>800时,K因子0.5和原K因子0.3的展开长相等。证明上面算法是错误的,一 ...

你的观点严重错误 K因子不是一成不变的 那是因为你折弯刀折弯不同的板是不同的 K因子 ,不同的板厚不同的K因子 如果这个不知道 你起码K因子没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没有超过0.5的吧。多大的料厚比才会有0.5以上的K因子?

一般 钣金折弯K因子不会大于0.5 计算EXCEL表传上是对的 误差不大  至于为啥不会超过0.5 那时因为除非你的折弯刀确实很垃圾 比如1MM的板 你折弯内圆角要达到4MM差不多才K因子是0.5  想下 你是不是用手拿来折弯铁板啊 哈哈 你的产品都报废了 !当然你把1MM的板折弯内圆角100米也是可以的 卷圆了 那不叫折弯了 如果想大于0。5 不是办不到 除非是啥子 折弯刀我把它定做下 不是尖的 搞成R5呗 哈哈 搞成R10 15 那种定做的是否的 满足产品大圆弧过度 一般来说不同的板厚折弯内圆角不同 K系数不同 每个厂的设备新旧不同都有关 可以淘宝买个R规测量下内圆角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因子这么小吗?为什么我这边0.8,求解答。

错的很离谱 你这样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卷圆的K因子是不是0.5,我们都是按照0.5来算的

这个EXCEL表代入啊 你卷圆 那么半径就出来了 板厚填写上去 你说0.5肯定不正确了 卷圆有大小 想想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数学模型,当板厚为2,,R/T=>800时,K因子0.5和原K因子0.3的展开长相等。证明上面算法是错误的,一 ...

不同板厚的钣金在折弯机上折弯时需要选用不同的折弯下模和V型槽。 好好理解这句话 错在哪 买把 半径规吧 淘宝便宜的很 几十块钱 0.3MM开始都100都有 测量下 相同材料 不同板厚 折弯出来内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当K因子0.41时,R/T>=4.5时,就K>0.5.如果R/T更大时,K就更大啦。

网友(2020-09-16):
谢谢各位讨论这个话题

网友:
不同的材质,折弯k因子也不相同 ,有很大 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