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19-05-08):
利用动量定理求冲击力时,需要确定冲击时间,那么,工程中的冲击时间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获得?
例如,一根钢绳的一端固定,另一端吊着一个铝合金框架,在铝合金框架自由落体时,如何确定框架与钢绳之间的冲击时间,并以此来计算钢绳所受到的冲击力大小?
或者说,假定铝合金框架与钢绳均为刚性物体,两个刚性物体冲击时,冲击时间的估值一般是多少?
此类问题在电工安全吊带的设计中应该很常见,不知哪位大神能给下指导

网友:
有专业的测试仪器,直接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冲击时间取决于冲击速度、材料的泊松比、弹性模量、质量以及形状等因素,计算相对比较复杂,可以查阅碰撞和弹性力学等资料。实心金属的碰撞时间一般小于1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