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9-05-08):
各位大佬,最近有个齿轮传动方案,小齿轮位置固定一直旋转,大齿轮需要上下运动,在上部的时候齿轮脱离,下部的时候齿轮啮合传动,上下运动频率20次/分钟。
请问这个方案可行性怎么样,对齿轮磨损是否很严重,齿轮材料要求怎样(计划大齿轮采用尼龙塑料,小齿轮钢件),多谢指导!

网友A:
上下接合的时候不会打齿吗?

网友(点评):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么,变速箱怎么实现更换齿轮组的?(手动挡)

网友B:
建议大齿轮不要动,只让大齿轮的轴动就好了

网友C:
两个都用钢的不好吗?热处理下就行了。一楼说的打齿得注意下。

网友D:
有种东西叫离合器。自制的齿轮,啮合还是不要脱开的为好。

网友:
除非你能找到做变速箱的牛逼企业。话说人家接不接你这活是个大问题。

网友:
绝对会打齿或卡住,建议采用离合器

网友:
做成汽车手动变速器那样结构才行,你找些资料看看,

网友:
别这么整,后遗症很多,不单单是打齿的问题。

网友E:
齿轮一直啮合,某轴做花键作为离合。

网友:
小齿轮的齿面硬度应该比大齿轮的齿面硬度高才行,这是因为小齿轮受载荷次数比大齿轮多,且小齿轮齿根较薄,强度低于大齿轮。塑料材质的小齿轮齿面硬度不会比大齿轮高吧?

如果要在两齿轮转动过程中啮合,必须相啮合的齿轮端面倒大角,而且必须在转速很慢的情况下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大齿轮不要动,只让大齿轮的轴动就好了

小齿轮是主动轮,大齿轮没有动力,上下运动过程中小齿轮在转动,大齿轮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接合的时候不会打齿吗?

就是有这个风险,如果大小齿轮都倒角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用钢的不好吗?热处理下就行了。一楼说的打齿得注意下。

考虑重量原因,大齿轮也用钢件会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东西叫离合器。自制的齿轮,啮合还是不要脱开的为好。

主要动作是大齿轮要上下运动,动力断开只是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一直啮合,某轴做花键作为离合。

花键轴方案已经做了,超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重量原因,大齿轮也用钢件会超重

大齿轮掏几个减重孔呢

网友F:
可以采用同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采用同步器!

问了一下度娘什么是同步器,太复杂,不适用我这里

网友:
楼主可以在小齿轮与轴之间加一个滚珠导向轴,保持小齿轮不动,轴上下运动就可以了

网友:
大齿轮要比小齿轮硬度高,大齿轮是全部接触,小齿轮只是部分接触。

网友:
这种碰撞打齿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