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公差问题困扰

楼主(2019-05-08):
平常公司做的产品不是很高端,尺寸也并没那么讲究,不过一直有个东西困扰我,就是公差的选用和哪里查的问题尺寸60和45的极限偏差怎么选的,为啥一个是0.05一个是0.03,查表根本查不到只有未注尺寸的表。还有垂直度平行度实在不知道哪里选用,还望大佬解答

楼主:
有没有大哥回答一下、、、

网友A:
零件所需精度和加工设备选个公差等级,你这个应该是七级

网友B:
同级  尺寸小  公差不跟着减小么  ps:你这图纸已经算是挺讲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所需精度和加工设备选个公差等级,你这个应该是七级

选了公差等级到哪个表上查孔间距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级  尺寸小  公差不跟着减小么  ps:你这图纸已经算是挺讲究的了

知道选用的具体步骤或者查表步骤吗

网友:
公差并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XX标准来。如果:

图样上的公差能够完全满足使用条件,并且,能够用比较经济的机床来实现生产

那这个图样的公差就是合理的。

机械手册里有各种配合推荐的公差选择,正规的外购件、标准件样本中也有对应的公差推荐,照搬就好。

网友(点评):
大侠,那个螺纹孔公差+/-0.05怎么测量?还有,图中垂直和平行弄一个基准好还是像这样,弄两基准?

网友(点评):
1、可以三坐标先测螺纹底孔。2、你想咋弄成1个基准?!

网友C:
这个实际相当于位置度公差,相当于孔的位置度,只不过少了几个方向而已

网友D:
公差选取要看公差等级,一般零件是IT7级,如果更精密就选精密的等级公差。你45的尺寸公差0.03,60尺寸公差肯定要放宽一些

网友(点评):
这是极限偏差,如果正负0.03,偏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际相当于位置度公差,相当于孔的位置度,只不过少了几个方向而已

网友E:
要看基本尺寸是多少

网友F:
那楼主要好好研究一下精度等级和配合了。

网友:
我认为尺寸公差不一定都要按照表来,只要达到现场的要求即可,看图应该是装直线轴承,牙孔的位置精度±0.05,应该是为了安装下面那个40的槽,40的±0.03应该是保证轴安装的轴心偏差,所以公差放小点!

网友:
A和B为基准,无要求。

网友:
位置公差的选择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不停地调整

网友:
一直困扰的问题,都是自己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要好好研究一下精度等级和配合了。

这没什么配合啊,只是螺纹孔的间距给了公差,有些不给也没事,但是给的话比较规范,就是不是太清楚这种规范怎么去查怎么去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基本尺寸是多少

上面基本尺寸标了

网友:
[微~信搜“公差通”公众号或小程序,解决你的图纸困惑与公差问题]
里面的有个工具“一般公差”可以查询到你说的公差

网友:
还好你这个产品精度一般,如果是精密零件,这么标注确实有待提高!

网友G:
楼主是刚出来工作么,大学应该学过基本的知识点吧。我稍微简单说一下,毕竟公差配合不是短时间能掌握的。

针对你的图纸:
a、图纸标注螺纹孔间距的公差是不对的。因为螺钉间隙就完全可以包容,比如m6的螺钉间隙孔是6.6,有0.6的偏差,那还去标注螺纹孔的几丝尺寸公差,有什么用。把螺纹孔换成销孔,标注这个尺寸公差才是应当的。
b、你说的0.05和0.03,其实就是经验标注,《轴孔公差表》肯定找不到,设计者的意思是稍微注意间距的精度,不需要查表的0.015和0.012精度那么高,也别按未注公差尺寸的0.3精度那么差,机床是很容易达到0.1或0.05的。如果设计者不标,万一加工方乱搞哈,精度0.2但对方满足未注公差,这时0.2你却安装不上就麻烦了。一般来说不需要标,机床加工还是很稳定的,不可能随便跳出0.2的公差。

本人的看法:
1、基本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粗糙度,未注尺寸公差要充分理解,尺寸公差查阅《轴孔公差表》,等级精度一般是孔7级轴6级,别狭隘的理解这个表只针对真正的轴和孔,其实任何基本尺寸都可以理解成轴孔关系。
2、位置公差主要是吃透各公差是什么意思,其中“位置度”最难且应用最广,你暂时别管。形状公差我很少标,简单的平面可能标注平面度,因为位置公差基本包含了形状公差。最后是粗糙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粗糙度。
3、形位公差的查表,你要理解主参数。举例,平面a长500,平面b长300,标注平行度的主参数应为500(取大),等级一般采用7级;若ab面间距大于主参数/2(250),等级降低1至2级。这些都可以去查国标。
4、IT公差等级表也需要学习,他是总纲。他的核心是规定了公差带,至于公差带的上限下限值,就由其他公差表来细化,比如轴孔公差表。

暂时说这些。

网友:
很多公差不能只看单个零件,要看这个零件的装配关系,比如图中60+-0.05和65+-0.05螺纹可能和一块板上的绞制孔螺栓配合的,所以需要较高的中心尺寸精度,那块板上绞制孔中心尺寸的公差就和他一样的,在你这个零件选公差时候就必须参考那块板上绞制孔的公差,如果公差差太多,就会造成螺栓锁不好锁的情况!还有58的孔公差就根据这个孔和他配合的轴需要怎么样的配合(过渡配合等情况)再分别定他们的工差,还有图中40+-0.03其实是一个形位公差,表示轴孔中心与下底面有一个较高精度要求,大概推测孔里装的轴相对于下底面有一个较高的位置要求,那猜测下底面是一个装配面,建议加一个粗糙度要求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一般都按国际手册查询,要求很高的自己增加公差要求。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版,有各种公差输出

网友H:
楼主估计不是科班出生吧,学机械的人都会学这门课的

网友:
性能决定  用途  用途决定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基本尺寸标了

公差是有范围的,你在那个范围里就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估计不是科班出生吧,学机械的人都会学这门课的

是科班啊,上学时候睡过去的。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推荐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刚出来工作么,大学应该学过基本的知识点吧。我稍微简单说一下,毕竟公差配合不是短时间能掌握的。
...

大神,我是这个意思,这4个螺纹孔如果是配合通孔螺栓安装的话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去标精度。我看图这完全就是安装用的哪有什么精度可言呢?有没有什么实际例子说明需要标注如何标注这样分析的实际例子。

网友I:
|独霸求败发表于 05-09 11:07
大神,我是这个意思,这4个螺纹孔如果是配合通孔螺栓安装的话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去标精度。我看图这完全就是安装用的哪有什么精度可言呢?有没有什么实际例子说明需要标注如何标注这样分析的实际例子。

机械公差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推荐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械公差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推荐参考

大哥 你别发了我是苹果的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刚出来工作么,大学应该学过基本的知识点吧。我稍微简单说一下,毕竟公差配合不是短时间能掌握的。
...

兄弟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刚出来工作么,大学应该学过基本的知识点吧。我稍微简单说一下,毕竟公差配合不是短时间能掌握的。
...

很到位

网友:
看书看书,在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差选取要看公差等级,一般零件是IT7级,如果更精密就选精密的等级公差。你45的尺寸公差0.03,60尺寸公差 ...

60尺寸公差为什么要放宽,60和45的尺寸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是这个意思,这4个螺纹孔如果是配合通孔螺栓安装的话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去标精度。我看图这完全就 ...

我不是说的很明白了么。螺纹孔压根就不需要标准公差。说下两种情况:

1、我见过的95%的螺纹孔都是配合螺钉间隙孔的,你说标公差有什么意义。
2、剩下5%的螺纹孔,可能是柱子一端为螺柱,拧在螺纹孔上,这个螺纹孔你要求很准很准,加工做不到。因为螺纹孔先加工底孔再攻丝,攻丝可保证不了丝锥位于底孔的绝对中心位置,可能螺纹攻歪都有可能,只是你看不出来。这种情况你要求柱子安装位置很准,一般是板上做一个精度限位槽,在槽内加工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