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槽在A点的深度是那条线?

楼主(2019-05-08):
(图片)

网友A:
相对谁的深度。

网友:
从哪到哪的深度啊?

网友:
坐等大神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谁的深度。

A点所对应不规则槽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线

我想知道类似于这种不规则水槽的深度的定义或者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类似于这种不规则水槽的深度的定义或者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向下或向里的距离。
你可以想象一个比较极限的例子,假设A靠近水槽边缘,难道深度就变成0了吗?

网友:
应该是垂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