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给罐体内增压

楼主(2019-05-08):
前三个图是现在的基本原理:用手动泵向罐体内打水,加压至2mpa
目的:在罐体内加压至2MPa
介质:水
目前设备问题,手动泵都是打油用的,打水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而且加水效率较慢,现在考虑用下图的电动柱塞泵,厂家说输出压力可以到3MPa,咨询一下各位朋友,这种方法可行吗,或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先拜谢各位

网友A:
有输出压力高得多的泵

网友B:
先把里面灌满水,电动打压泵打压,2兆帕之间关阀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压力高得多的泵

我这只需要2MP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里面灌满水,电动打压泵打压,2兆帕之间关阀门,ok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感觉有点太理想化了,而且担心输出压力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感觉有点太理想化了,而且担心输出压力不够

没问题,2兆帕很容易达到的,我们以前都是20兆帕。压力越高需要的时间就要长点。

网友C:
把你那个水罐做成一个活塞缸,活塞杆做的粗一点端头配重,用两个液压缸做自由推举配重。这个肯定行。要不间断供水的话,用两个活塞缸,并用单向阀隔开,依次向一个管道供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2兆帕很容易达到的,我们以前都是20兆帕。压力越高需要的时间就要长点。

牛,20Mpa,相当于2000米的压力,这耐压罐耐压水平真高

网友E:
空压机不停的往里面充气,不就能增压了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空压机不停的往里面充气,不就能增压了咯

千万不可随意这样做。气压罐和液压罐安全系数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可随意这样做。气压罐和液压罐安全系数差太多。

2MPa压力也不算很高,目前的不保压的情况是会渗水,还是打算用注水加压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那个水罐做成一个活塞缸,活塞杆做的粗一点端头配重,用两个液压缸做自由推举配重。这个肯定行。要不间 ...

直径400mm,做成活塞的话成本会加很多,而且只能是水介质,一旦生锈的话配件很容易就会失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压机不停的往里面充气,不就能增压了咯

我这只有小的气泵,最大才能打到0.6MPa,加气的话是不是还要增压设备

网友:
如果是仅仅试密封性,到市面上买一台冰箱压缩机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20Mpa,相当于2000米的压力,这耐压罐耐压水平真高

呵呵,没说清楚,以前做的阀门,使用压力20Mpa,水压实验我们一般做到3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