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灵活调节紧固

楼主(2019-05-08):
如图所示,现装置设计不能很好地紧固测距仪,我想在侧板上进行改进,由于每台测距仪的高度不一样,目前我的想法是在侧板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L
板,侧板上有个滑槽,根据测距仪高度的不同,L板能在滑槽上上下移动,但是这种方式需要拧螺丝,不方便,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呢。

网友A:
头重脚轻的即视感满 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重脚轻的即视感满 满 。

是的呀,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怎么感觉比例不谐条啊

网友B:
侧板上加个螺丝孔,用螺丝顶呢

网友C:
钻个孔,拧螺丝吧,方便加工,还实用

网友D:
有种木工用的F 夹钳,结构简单方便,还可以用弹簧压板压直边角。

网友E:
建议你把靠重力夹紧的那种车载手机支架,买个好的回来抄一遍。人家是用重力夹紧,你对应的那边用弹簧拉或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板上加个螺丝孔,用螺丝顶呢

嗯嗯,有十几个这样的装置,拧螺丝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个孔,拧螺丝吧,方便加工,还实用

嗯嗯,确实可以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装置,拧螺丝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木工用的F 夹钳,结构简单方便,还可以用弹簧压板压直边角。

谢谢,我查查资料了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把靠重力夹紧的那种车载手机支架,买个好的回来抄一遍。人家是用重力夹紧,你对应的那边用弹簧拉或顶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兄弟,你妹用过自拍杆吗?那个不就可以吗

网友F:
用快速夹钳可以不

网友:
仪器有多重?

楼主:
很轻,两三个鸡蛋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快速夹钳可以不

嗯,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参考手机支架...抽拉式的

网友G:
马爸爸那买自动手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马爸爸那买自动手机座,,,,,,

哈哈,好多人都这么建议,但是人家是通过重力来联动的,垂直着放的,我这边是水平放的

网友H:
可以考虑用快夹

网友:
买个手机支架好像都比这好。

网友I:
使用正反牙丝杠机构来实现松紧比较好点

网友J:
打孔  加一个螺纹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把靠重力夹紧的那种车载手机支架,买个好的回来抄一遍。人家是用重力夹紧,你对应的那边用弹簧拉或顶 ...

很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用快夹

好哒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孔  加一个螺纹把手

嗯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正反牙丝杠机构来实现松紧比较好点

OK,我了解了解

网友:
用弹簧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