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探讨

楼主(2019-05-08):
公司有一台93年的蜗轮减速机,蜗轮磨掉了,现在想测绘重新配一套,结果测绘发现蜗杆的模数是6.3  1头  ,蜗轮磨损严重测不了,怎么才能配起来,中心距测出是150,手册上查没150的中心距

网友A:
再磨损完了,齿数肯定还在呀!

网友:
我这边是生产液压马达和减速机厂家,13125246936微信同号

网友B:
这个测的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
涡轮齿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的能保证精度吗?

中心距误差最多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磨损完了,齿数肯定还在呀!

齿数41

楼主:
蜗轮齿数是41  蜗杆的还可以测 蜗轮厚度50 别的就没法测了

网友C:
自己做出来的估计用起来也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出来的估计用起来也不会太好

现在就是测绘不起来 没深入搞过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没难度啊。

网友:
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周围五金店看看!

网友:
类型不好测:ZA,ZN,ZI?
ZK和ZC还好分一点。

网友D:
蜗轮磨损这么严重,蜗杆肯定有一定磨损,像蜗轮蜗杆这种配对使用的零件,你一件磨损的零件和一件新零件配合使用,在高负载,高频率工作状况下,新零件与旧零件有较大间隙,零件寿命会大幅下降,从成本考虑建议还不如换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蜗轮磨损这么严重,蜗杆肯定有一定磨损,像蜗轮蜗杆这种配对使用的零件,你一件磨损的零件和一件新零件配合 ...

现在是想做一套新的 主要是蜗轮没法测 靠测绘蜗杆没办法确定蜗轮的参数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点评):
其实一套齿轮你只要告诉工厂安装中心距、减速比、负载就完事了。建议你把涡轮蜗杆拆下来,发到工厂让人家用专用设备测一下,然后用工厂现有的刀具做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距误差最多1mm

1mm对机械来说是很大的误 差了

网友:
如果磨损严重,建议涡轮蜗杆整套更换。确定传动比和安装尺寸可用三维软件直接生成模型转化为2D图就可以了。

网友:
我算了算  你的蜗杆分度圆直径这么小吗????

网友E:
感觉中心距应该是1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中心距应该是160

是的 但是测绘是150 有误差但肯定不是160  测量最多1mm误差 这就是问题。。。

网友:
把蜗轮磨损底径测量一下,蜗杆外径测量一下,两者相加除以2,基本等于蜗轮副中心距!

网友:
测绘比较困难,是否可以调用数模库

网友F:
涡轮齿数40的话还差不多,涡轮齿数41的话差的就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涡轮齿数40的话还差不多,涡轮齿数41的话差的就有点多了

老哥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
我测绘的情况是   蜗轮齿顶圆254 齿根圆228 B=50mm 齿数41不会错 模数6.3
                         蜗杆齿顶圆66  一头 ZA 模数6.3 齿根圆40
                         中心距150
                          这算下来变位系数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
我测绘的情况是   蜗轮齿顶圆254 齿根圆228 B=50mm 齿数41不会错 模数6.3
    ...

设计宝里面的一个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距误差最多1mm

你手里只有卷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