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曲面碳纤加工

楼主(2019-05-08):
如图所示,这种不规则的管材碳纤,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管材的直径,厚度均不一致,是否要改成厚度一致方便加工一点。望各位有经验的大神给出建议,或者推荐加工厂家。感谢

网友:
山东光威

网友:
应该是一次成型吧

网友A:
改成厚度一致,有专业的方管自动折弯机,多轴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厚度一致,有专业的方管自动折弯机,多轴联动的

厚度一致但是不同部位的厚度不一样可以做吗,一端的厚度比较厚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厚度一致但是不同部位的厚度不一样可以做吗,一端的厚度比较厚一点。

第三张图片可以看出来两端外尺寸不一致

网友:
冲切工艺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
太专业不懂,但是厚度一致能保证重复性

网友B:
3D打印可以?不是现在流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可以?不是现在流行的?

就算加工出来 表面还是需要加工处理的,再说 你打印一个样品还可以承受价格,批量根本承受不了

网友:
建议开模具,一次成型

网友C:
柔性模具成型,发igs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柔性模具成型,发igs图上来

这个论坛禁止上传IGS的文件

网友(2020-03-26):
可以联系

网友(2021-08-17):
碳纤维不太好加工吧,模具成型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