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油机请教

楼主(2019-05-08):
有AB两种油,用那种切换那种,有没有什么阀之类的或者别的什么可以实现控制自动切换呢

楼主:
请教请教啊,做过类似的麻烦指点下,领导就说这么多,我也是一脸懵逼的啊

网友:
什么油,两种会不会反应?

网友(点评):
不会反应,刚问清楚了,说是可以在切换的时候把前面的排完,这样的就不混合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什么油

网友(点评):
液体的油,关键是怎么切换方便,有没有什么阀,能承受10兆帕的压力

网友:
这个简单啊

网友:
市面上有卖切换阀的,但是切换之后两种油是否能起化学反应的话,还是应该着重考虑的

网友:
两种什么油呢

网友:
只是切换两个通道的话太简单了,问题就是要不要清洗或者更换

楼主: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A B两种油,各先连接到一个单向阀上,然后共同连接到一个Y通上面,通过一个开关进行进行切换,整个需要的一个参数是能够承受10兆帕的压力才可以,不能某个地方漏油。当某一个停止输送油(气或者电机都可以)的时候,单向阀就是关闭,另外一个开始使用,这样做的原因就是防止一个在输送油的时候把另外一边的油给带出来

网友:
两个电磁阀+1个Y型三通解决

网友(点评):
关键是能够承受10兆帕的压力,另外就是想用单向阀不用电磁阀,Y型三通有没有可以自动切换的那种,客户不想手动切换

网友A:
手动换向阀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就是要考虑怎么把管里的液体排干净

网友(点评):
想的自动切换,客户不愿意手动的,目前想了解下三通球阀用着怎么样,另外就是切换之后可以先出油,有一点点的混合不影响使用,另外就是A和B都需要先接一个单向阀,用的时候输油的高压力打开阀门

网友(点评):
切换的时候能够自己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换向阀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就是要考虑怎么把管里的液体排干净

电动三通球阀可以满足你现在的使用,最高压力做到20兆帕都没问题,买大厂家的,球阀这个的阀芯阀座坏了很难维修,只能换新的。

网友:
这种可以自己做一套,油路和电磁阀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