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上有注油孔,怎样高频热处理后,孔能不开裂

楼主(2019-05-08):
如题
请大家帮忙
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一个销子需要在生材时打注油孔,材料是42CrMo 然后进行整体热处理 淬火 回火 回火后整体硬度40HRC
                             为了让表面硬度增加,又进行外周高频热处理,硬化层3mm,回火后表面硬度54HRC
                             请教各位,怎样才能不让注油孔开裂

网友A:
常用办法用耐火材料堵上。

网友(点评):
是防渗碳涂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办法用耐火材料堵上。

您好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只是我还是不理解,为啥堵上就可以防止开裂呢
不是一个整体 ,堵上之后会减少孔口的应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只是我还是不理解,为啥堵上就可以防止开裂呢

所以你要去了解为什么孔会淬火开裂,有哪些因素与之相关。

网友B:
1、是否水淬?
2、层深干那么深干吗?
3、可以更改热处理工艺!
不明白的问我还有,可以调质以后再钻孔,先钻孔相当于淬两次火了

网友C:
h ttp://ww w.aitmy.com/ne ws/201611/11/news_194159.html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 ttp://ww w.aitmy.com/ne ws/201611/11/news_194159.html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把三个空格删掉,我没有权限发网址

网友D:
高频淬火是容易来裂,是否可以用其它的淬火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水淬?
2、层深干那么深干吗?
3、可以更改热处理工艺!

是的 是水淬
层深的问题。。。因为是热处理样本上那么写的 我也就跟着写了
您是说把高频换成普通热处理 使内外硬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三个空格删掉,我没有权限发网址

非常感谢 我看完了网址 了解了冷却速度对开裂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淬火是容易来裂,是否可以用其它的淬火方式?

您是说把高频改成普通热处理的工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水淬
层深的问题。。。因为是热处理样本上那么写的 我也就跟着写了
您是说把高频换成普通热处理 ...

调质后加工孔试过吗?调质后氮化也可以啊增加硬度和耐磨性

网友:
可以改变工艺,先调质,在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