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与有机玻璃反应吗?

楼主(2019-05-08):
臭氧机上需要按装透明口,选用亚克力板的话是否会被臭氧氧化,哪位大神有相关经验,指导一下?钢化玻璃呢?

网友:
臭氧会“氧化”有机玻璃,,,
会使塑料老化,金属生锈。

网友A:
用有机玻璃做臭氧反应器试验,半年了,没被氧化迹象,用POM、PTFE做的接头全都死光光了,有机玻璃相安无事。

网友B:
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的成份是一样的,都是二氧化硅,只不过钢化玻璃是一种强化玻璃。二氧化硅不是强还原剂,臭氧是强氧化剂,二者几乎不反应,也就是说臭氧对玻璃类产品没有腐蚀作用。

网友(点评):
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塑料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的成份是一样的,都是二氧化硅,只不过钢化玻璃是一种强化玻璃。二氧化硅不是强还原剂, ...

大姐,有机玻璃,亚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的成份是一样的,都是二氧化硅,只不过钢化玻璃是一种强化玻璃。二氧化硅不是强还原剂, ...

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机玻璃做臭氧反应器试验,半年了,没被氧化迹象,用POM、PTFE做的接头全都死光光了,有机玻璃相安无事 ...

和有机玻璃可能是一个缓慢氧化过程,也可能是臭氧浓度不高,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有机玻璃: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常温下不与臭氧反应,但能在臭氧中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玻璃: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常温下不与臭氧反应,但能在臭氧中燃烧。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有机玻璃可能是一个缓慢氧化过程,也可能是臭氧浓度不高,可以这样理解吗?

浓度很高的,超仪器上限值,POM、“塑料王”接头都不能顶15天就全腐蚀,足见浓度很大。试验装置有强酸、强碱投入,有机玻璃也完全顶得住。3D打印的PLA能耐酸,不能耐碱。